技嘉b250m-wind不触发维修

楼主(2025-02-23):
不触发,rsmrst 0v,换io无果,测到3.3v偏低,追查到右下角L1117发现问题

网友:
请教,到底是PCIE B10脚电压不足还是B11脚?B11脚是N_-PCIE_WAKE

网友:
仔细看了时序与图纸,其实楼主这个主板故障应该是无3VDUAL_PCH(时序是VCCDSW_3P3),待机时序是:VCCRTC、RTCRST#、SRTCRST#、32.768K、VCCDSW_3P3、DSW_PWROK、VCCPRIM_3P3、VCCPRIM_1P0、BATLOW#、RSMRST#    按着顺序查修就肯定无问题,楼主搞个PCIE B11脚电压来误导了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