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V360求助

楼主(2025-02-23):
大家能看到这个图片吗,。联想v360笔记本里的HDMI信号处理芯片,我按它图片上的命名,网上根本找不到这个芯片,大神知道这个芯片或者它的替代品吗?

网友:
这是个集成了8路的光耦芯片,只要电源供电和控制信号正常,八路都坏的可能性小,HDMI不能用建议再查前端。

网友:
前几天修了个华硕的外接HDMI不显,换了两个口,还是不行,测量信号,原来是经过一个信号转换芯片ASM1441发出来了的,其中一组信号不对,直接5大洋买了个,换上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