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系统故障]
UEFI可以用GHOST的系统吗?

楼主(2025-02-23):
legacy os会屏闪

网友A:
uefi可以用ghost的系统

网友B:
是可以的

网友C:
必须可以,现在的PE工具都完美支持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必须可以,现在的PE工具都完美支持

嗯嗯,搞定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uefi可以用ghost的系统

好了,可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可以的

嗯嗯,搞定了

网友:
一直可以的

网友D:
直接试验,实践出真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直接试验,实践出真理

已经装好了,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经常用ghost

网友:
可以的,pe支持就行

网友:
用过,效果太差

网友:
可以,但是安装好了需要进pe重做引导一下

网友(2025-03-29):
我用ATI那个工具,倒还挺好用。。。

网友:
原生不支持吧 还需要修复efi分区才行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