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电信XD15华为路由器奇怪表现是什么原因?

楼主(2025-02-24):
华为XD15千兆路由器故障:电信版的,上电指示灯为红色,亮约10秒左右熄灭后,再就不亮灯了,拨了电源重插也不亮灯,网口接上网线,电脑也不显示连接。要拨了电源约20分钟后重新插上后指示灯为红灯又亮了,约10秒左右熄灭后,再就不亮灯了。待机电流为160毫安,感觉电流也在正常范围。不知道是什么坏了?上电指示灯为红色,应该是启动过程,但启动未成功。2.4G芯片为RTL8192RFH。5g芯片为RTL8832AR,主控芯片为:RTL8198D。各路电压为:3.3伏、1.06伏。固件存储芯片为 w25n01gvzeig。无法用编和器烧写程序。怎么维修呢?是软件问题,还是硬件问题?这个RTL8198D芯片是否有数据在芯片内?是这个主控芯片坏了吗?

网友:
来学习的,我先搬个板凳

网友:
困然是主控坏了,某宝上买了一个新的RTL8198D主控芯片换上后,一切正常了,我就说嘛,如果是2.4G芯片坏了的话,不会影像到有线网也连不上啊!固件不乱升级不会坏的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