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H310M S2主板不触发

楼主(2025-02-24):
按主板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。
先测试了CPU、内存、总线、南桥电容等各路对地阻值,没有短路。
按网站上INTEL8的时序检查,一直到IO的114脚发出 O_-RSMRST 信号都正常。

短接开机键,IO的101脚和104脚有收到 -PWRBTSW 高低高的跳变信号,
IO的100脚 N_-SLP_S3   106 N_-S4_S5 一直低电平,没有收到南桥发出的信号。
105脚不能拉低绿线 -PSON ,一直是5V。
用镊子强制拉低绿线,电源能通电,但是内存CPU这些供电都不出。

想请教各位大佬,接下可能是哪里问题?
CPU场管在不装CPU时二极体值有80左右,装上CPU二极体值接近0是0002,这是正常的吧。

网友A:
要检查桥的待机条件,s3要先出了,强制拉5v没用

网友:
太厉害了吧666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要检查桥的待机条件,s3要先出了,强制拉5v没用

查了桥的待机供电,3.3V,1.0V,1.5V,1.8V,待机时桥上都可以测到

网友:
南桥挂了吧  通病:wuyu:

网友:
主控9082HP 加29F64B2ALCTH1用哪个开卡?

网友:
桥发不出N_-SLP_S3,就是桥的问题了。换桥

网友:
路过一看,确实好贴。

网友:
桥的待机条件查了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要检查桥的待机条件,s3要先出了,强制拉5v没用

s3和s4是条件正当后桥自动发出?不用按开关就有是吧

网友:
如果待机不出s3s4就是桥坏了,放生吧

网友:
ESPI总线测了吗 刷一下BIOS试试 桥要先读取BIOS才能触发的

网友B:
刷了网站上的BIOS故障一样,后来从官网下了最新F18版BIOS,现在故障是能上电,风扇转一下2秒就停。CPU供电1.0V,内存供电1.2V都有产生。
但是我只有一块G3900的CPU,不知道是不是主板不支持。
如果不上CPU,内存供电有1.2V。电源不掉电,按开关可以关机

网友:
期待楼主的好消息

网友:
这是什么问题呢

网友:
一般CPU没那么容易坏,针座是否有变形,供电管是否虚焊

网友:
供电、时钟、复位都正常还是点不亮就难修了。

网友:
cpu供电引起的不出发 学到了

网友:
路过一看,实属好贴。

网友:
RSMRST#电压正常么,南桥工作条件查下

网友:
IO发出了pwrbtn ,你就要看南桥有没有收到,跑线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刷了网站上的BIOS故障一样,后来从官网下了最新F18版BIOS,现在故障是能上电,风扇转一下2秒就停。CPU供电1.0V,内存供电1.2V都有产生。
但是我只有一块G3900的CPU,不知道是不是主板不支持。
如果不上CPU,内存供电有1.2V。电源不掉电,按开关可以关机

看看有没有PLTRST3.3V的复位呗,有就查内存条的电压然后刷bios,没有就从内存1.2查起

网友:
谢谢大家的帮助,今天发的G5400的CPU终于到了。装上去成功点亮,惭愧很大可能只是BIOS程序问题,然后自己的CPU是六代的不支持这板子,大意了。

网友:
最终解决没得哟

网友:
BIOS坏了,然后你的U不支持。。。。找到问题就好.

网友(2025-05-18):
我和你的一样,不装CPU就能加电,装上CPU就没有反应。我也从官网上下载个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