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磁吸钢网刮锡或者植球的师傅请进!!!

楼主(2025-02-24):
你们在用鑫智造或者某毛的这种磁吸钢网植球,用风枪加热,芯片反面的小电容会融化松动,会不会被强力磁吸底座吸掉小电容?(有人会说电容怎么会被磁铁吸,这里要说明一点,小电容的两端是会被磁铁吸住的,不信的可以去试试。)

网友:
暂时没遇到过,不管是铁板烧还是风枪,没出现过掉电容的情况,掉了再补上就行了

网友A:
我用的鑫智造,确实有这种情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用的鑫智造,确实有这种情况

看来强磁的都有这种情况

网友B:
先用高温胶带贴住背面,然后在上值锡台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先用高温胶带贴住背面,然后在上值锡台,

我昨天这样试过了,虽然不会掉到磁吸底座上,但是电容还是会有移位的情况,不过至少比之前好点。

网友:
用低温锡就行

网友:
我一直用某马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