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nm-e301bios备份修

楼主(2025-02-24):
联想nm-e301 bios备份修改上传,原机现在偶尔能开机,经常触发到1.5a掉电

网友:
此BIOS是原机备份,自测

网友:
原机BIOS在这。。。

网友A:
这个是官方合成的,亲测可用开机

JS475 NM-E301 掉电 合官方主 .rar

网友:
已开机,测试稳定性

网友B(2025-05-16)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官方合成的,亲测可用开机

这个能不能重新上传个??现在这个下载后打开文件有错误

网友:
JS475 NM-E301 掉电 合官方主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这个能不能重新上传个??现在这个下载后打开文件有错误

可能你下载或者打开方式有问题,我这边打开是正常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可能你下载或者打开方式有问题,我这边打开是正常的

哦,多谢了,可能是格式不对,我用的是NeoProgrammer_2.2.0.10这个软件,还是打不开,你那里用的是什么软件?C:\Users\abc\Pictures\Screenshots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哦,多谢了,可能是格式不对,我用的是NeoProgrammer_2.2.0.10这个软件,还是打不开,你那里用的是什么软 ...

zip解压出来是bin文件,用编程器直接刷就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