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81m-k cpu供电芯片asp1255d VBOOT下各脚电压值

楼主(2025-02-24):
h81m-k  cpu供电芯片asp1255d VBOOT下各脚电压值 ,就是不上CPU下,触发后所产生的电压 。

数据仅供参考,需要的看看。

网友A:
请问第33脚电压是多少?你涂改了我看不清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问第33脚电压是多少?你涂改了我看不清楚。

          10.3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