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15p xc笔记本 烤机不开抗锯齿黑屏 大佬们帮着给指导指导

楼主(2025-02-24):
如题 技嘉本子 10代i7 3070 用电池烤机无任何问题 插上电源 打开msaa 无论2x到8x 都不会黑屏 功率温度撞墙也不会 一旦关了抗锯齿一秒黑 系统正常运行 插拔usb有声音 求维修思路和指导 可有偿

网友A:
用什么软件烤?玩游戏会黑屏吗

网友B:
有没有技嘉15p xc笔记本主板 的电路图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没有技嘉15p xc笔记本主板 的电路图?

我也没找到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什么软件烤?玩游戏会黑屏吗

用的甜甜圈 3dmark能过 通过率98多 游戏不是秒黑 过一小会黑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什么软件烤?玩游戏会黑屏吗

能麻烦给指导指导吗

网友:
补充一条 刚装完系统正常 用大概一小时就出问题 每次只要换系统 必有一段时间是好用的

网友:
再补充一条 跑mats 20m 无报错 跑完我试了下烤机它又好了 用一段时间又不行了 没思路 求解

网友B:
不知道我的本子黑屏,我把3070背面的钽电容全换了,原来330uf换成470uf,就好了。不知道原理,希望对你有帮助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知道我的本子黑屏,我把3070背面的钽电容全换了,原来330uf换成470uf,就好了。不知道原理,希望对你有帮助

好的好的 我参考 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