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SMRST-信号和-RSMRST信号的区别?

楼主(2025-02-25):
RSMRST-  CPU发出

-RSMRST  IO发生

两个信号是什么作用,正常应该是低电平还是高电平。

有无经验丰富的分享下。

网友A:
一个意思作用一样,同一个信号

网友:
和画图人员随意性有关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个意思作用一样,同一个信号

不同信号的,一个是CPU的,一个是IO。。

网友B:
RSMRST-,ACP控制器的复位,一般用于表示主待机电压好,由EC/IO发出给南桥/CPU,-RSMRST与RSMRST-没有区别,在部分图中为RSMRST#,也是同样的,至于你说一个CPU发出,应该是作图人员疏漏画错导致的

网友:
这是南桥的一个重要的待机条件

网友:
RSMRST不都是IO发出的吗?CPU好像不会发出这个信号吧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RSMRST-,ACP控制器的复位,一般用于表示主待机电压好,由EC/IO发出给南桥/CPU,-RSMRST与RSMRST-没有区 ...

多谢分析:你可以看这个B450 AORUS M点位图,对比下我说的,和你分析的有出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多谢分析:你可以看这个B450 AORUS M点位图,对比下我说的,和你分析的有出入。

主板偷工减料而已,你没发现两个输出都没有去任何地方,都只用了外部上拉吗,正常IO发出的,这里估计没有做IO的检测直接外部强制上拉让这个信号正常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