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机备份]
小米Xiaomi Book S,型号为MIT2205-AA

楼主(2025-02-25):
Xiaomi Book S,型号为MIT2205-AA  原机备份BIOS  64m

87251-1 MDDE IN CHINA 87251-1-13 MX66L51235F@WSON8 8X6_20250225_151950.zip.001

87251-1 MDDE IN CHINA 87251-1-13 MX66L51235F@WSON8 8X6_20250225_151950.zip.002

87251-1 MDDE IN CHINA 87251-1-13 MX66L51235F@WSON8 8X6_20250225_151950.zip.003

87251-1 MDDE IN CHINA 87251-1-13 MX66L51235F@WSON8 8X6_20250225_151950.zip.004

87251-1 MDDE IN CHINA 87251-1-13 MX66L51235F@WSON8 8X6_20250225_151950.zip.005

87251-1 MDDE IN CHINA 87251-1-13 MX66L51235F@WSON8 8X6_20250225_151950.zip.006

87251-1 MDDE IN CHINA 87251-1-13 MX66L51235F@WSON8 8X6_20250225_151950.zip.007

87251-1 MDDE IN CHINA 87251-1-13 MX66L51235F@WSON8 8X6_20250225_151950.zip.008

87251-1 MDDE IN CHINA 87251-1-13 MX66L51235F@WSON8 8X6_20250225_151950.zip.009

87251-1 MDDE IN CHINA 87251-1-13 MX66L51235F@WSON8 8X6_20250225_151950.zip.010

87251-1 MDDE IN CHINA 87251-1-13 MX66L51235F@WSON8 8X6_20250225_151950.zip.011

网友(2025-05-25):
上次这么多

网友A(2025-07-25):
这个机能病 是不是开关没电压

网友B(2025-08-26)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机能病 是不是开关没电压

遇到一台开关没有电压 ,能否告知哪里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遇到一台开关没有电压 ,能否告知哪里问题

我也遇到 看来是通病 不知道哪里漏电呀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机能病 是不是开关没电压

遇到了 是哪里造成的 开关脚电压 0V  对地1K 没有 图纸 找不到漏电的地方呢?

网友D(2025-10-12):
引用 网友C:
遇到了 是哪里造成的 开关脚电压 0V  对地1K 没有 图纸 找不到漏电的地方呢?

把开关旁边的屏蔽罩打开。你就能找到问题了。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把开关旁边的屏蔽罩打开。你就能找到问题了。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

现在才回复 我退机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现在才回复 我退机了

你在这里说。你又没发帖谁知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