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用电池开机黑屏

楼主(2025-02-25):
L659P,电脑用电池的时候冷开机出LOGO时,进系统正转圈的时候屏幕就黑了,可以从屏幕上看到隐隐约约还有光,黑屏的时候主板里也会响一声,键盘大小写灯也不亮了,应该是死机(把屏线拔掉外接显示器时有亮会死机),,强关机再开就能开了,使用也没问题,就是关机放时间长了,第一次开机容易黑屏,插充电器反而冷开机没问题,有遇到过的吗,屏幕和外设已经排除过了

网友A:
解决了吗,我也遇到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解决了吗,我也遇到了

解决了,是电池的数据线有腐蚀,飞线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