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80S板子换上2070核心卡b2 是不能代换吗

楼主(2025-02-25):
集显进系统能识别到显卡,bios已刷过,2080s板子是核心坏了拆掉了,三星显存,也不存在显存识别电阻问题,看网上有人拿2060s板子换上2070核心也一样症状,难道还有什么配置电阻?但看论坛上2070s核心装2080s板子就能用…是带s的板子不能代换不带s的核心吗?

网友:
在线求解,能解决的发红包

网友A:
你这核心不读BIOS版本啊,这种是核心问题吧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这核心不读BIOS版本啊,这种是核心问题吧?

核心是好的。网上看到一个2060s板子装2070核心也这症状……

网友:
@@月夜宁静 大佬求解

网友:
bios已经刷了哈,硬件id也匹配的,1f02,供电也正常,核心是好的,焊接也没问题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核心是好的。网上看到一个2060s板子装2070核心也这症状……

我也有个一样的核心我还以为坏了

网友:
上次看到一个改装视频,好像貌似要改周边电阻什么的才能正确识别。

网友:
我看了一下,我是星宇大叔  你百度一下。看看他的视频

网友C:
https://space.bilibili.com/478141253  这个,你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https://space.bilibili.com/478141253  这个,你看看

是20系列的改装吗?如果是以前的老卡就没啥参考价值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也有个一样的核心我还以为坏了

也是换核心这样吗?如果不是换不同型号核心这样可能不是一个问题

网友:
新人新手12345667

网友:
没有大佬指点一下嘛,有偿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也是换核心这样吗?如果不是换不同型号核心这样可能不是一个问题

换过核心也是这样,原核心也这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过核心也是这样,原核心也这样

那你这应该是板子上别的问题了

网友:
感觉没正确读到vbios,这gpu-z怎么还是2070

网友:
多刷别的品牌vbios,试试华硕的

网友:
我这有个1070也是,不认卡,专门从一个好卡拆了核心过去,也是不认bios,没有修好又把所有显存也搬过去并改了识别电阻还是不行

网友:
跟以前的的显存一样吗,不一样的显存识别电阻不一样吧

网友:
非常好!感谢分享!

网友:
换了2070的板子,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