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NM_D21暗屏

楼主(2025-02-25):
DISPOFF#信号没有

3.3V供电正常9V供电正常 PWM HPD 信号正常 EC已经更换过了 之前遇到过好几次这种故障都没搞定

网友A:
用万用表量一下这个信号在开机后是低电平,还是高电平。如果是低电平,就是有条件没满足。如果是不是低电平,但是量不到电压,有可能是断线或者上拉电阻问题,可以尝试拉过来一个3.3V强制开启试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万用表量一下这个信号在开机后是低电平,还是高电平。如果是低电平,就是有条件没满足。如果是不是低电平,但是量不到电压,有可能是断线或者上拉电阻问题,可以尝试拉过来一个3.3V强制开启试试。

好的,谢谢大佬

网友:
我一台E14的 LED EN供电 其他供电都有,最后发现是USB小板上的休眠开关进水了,更换了就O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