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硕]
华硕FA507打开后盖不过隔离原理

楼主(2025-02-26):
(图片)

网友A:
也就是说把小板拔掉就不会拉低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也就是说把小板拔掉就不会拉低

对的,这个小版还引起EC不正常

网友:
新款华硕确实有这个设计,在笔记本维修厮的视频里也有说

网友:
这个光感直接拉低了ACDET 除了电源接口 基本公共点都没电

网友:
学习了 很强  光感应

网友:
还没碰到过,没拆过,有空碰到记录。在图哪个位置。

网友:
真是多此一举,除了增加维修难度没有什何好处。

网友:
学习学习。天天长一点知识。

网友:
这个遇到好几个,最开始的时候不知道啥情况,直接拆除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