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请问那个是什么pe系统?

楼主(2025-02-26):
之前去修笔记本,师傅进入pe系统,一键检测,会打开很多软件,每个软件专门检测不同部件。
请问那个是什么pe系统?

网友A:
你可以先百度一下

网友B:
几个引擎都搜过了 大部分都是广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可以先百度一下

搜过了没有 才来问的

网友C:
我猜你想问的是这种

网友B:
是这种,但没这个漂亮。
不挑品牌的,戴尔惠普联想都能用。
屏幕右侧有显示一堆硬件基本信息,连屏幕电池的厂家都有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这种,但没这个漂亮。
不挑品牌的,戴尔惠普联想都能用。
屏幕右侧有显示一堆硬件基本信息,连屏幕电池的 ...

估计就是把图吧工具箱或卡硬工具箱 之类放PE里面运行而已

网友:
有的里面带硬件检测

网友:
论坛有人发了一个天使pe,我下的是增强版,里面有N个pe,我试了觉得除linuxPE用不了,其他pe都正常,并且能符合你的要求,你可以试一下。https://appapi.chinafix.com/mag/circle/v1/forum/threadWapPage?tid=1378032&themecolor=f30c5c&circle_id=111&p_u=1184925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这种,但没这个漂亮。
不挑品牌的,戴尔惠普联想都能用。
屏幕右侧有显示一堆硬件基本信息,连屏幕电池的 ...

右侧显示硬件信息的软件你可以百度搜索 桌面硬件信息 推荐用这个WinosInfo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几个引擎都搜过了 大部分都是广告

微pe edge找 这个好 图吧工具箱里面个vetor好像是 那个也可以(不过没pe)跟原版系统安装差不多

网友:
期待大神来回答

网友:
从界面上的文字“進階檢測”“元件檢測”以及各种硬件元件测试选项来看,是用于检测电脑各硬件组件是否正常工作,但仅根据现有信息无法确定具体是哪个软件 。

网友B:
问了师傅,原来很简单。
把win11pe安装到u盘,直接运行自己下载的绿色版软件。
想复杂了。
结贴。

网友:
学到不少东西,强大

网友:
你当时应该问问师傅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猜你想问的是这种

掏钱买的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问了师傅,原来很简单。
把win11pe安装到u盘,直接运行自己下载的绿色版软件。
想复杂了。

不分享下软件?

网友:
什么鬼 又没有图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