优学派 u60充电部分一个丝印ETM的二极管烧了,不知道型号?

楼主(2025-02-26):
如图,丝印ETM,看样子是个稳压二极管,充电短路发烫,暂时没装也能使用。哪位帮查下型号?

网友A:
TVS瞬态二极管 看下SMF180A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TVS瞬态二极管 看下SMF180A

看了参数,不确定是不是这个,充电电压只有5v

网友B:
确认是稳压管,可用同规格稳压管替代
看着象是快恢复的肖特基管,用ES1J换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确认是稳压管,可用同规格稳压管替代
看着象是快恢复的肖特基管,用ES1J换试试

并联在充电5v对地保护的,查不到型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