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CORE_V MAIN BOARD REV:A00

楼主(2025-02-26):
CORE_V MAIN BOARD REV:A00
1.目测显卡显存全被拆走了。
2.全板打值:CPU_VCORE 0.008, VCCSA 0.0350 VCCGT 0.010
3.看主板有2个电池接口,估计这款主板需要双电池才能正常工作BATT-L BATT-R。
4.无
无点位咋修呀?研究中……
cpu
显卡
主板

网友:
这就头疼了

网友:
CPU是 8代 Intel Core i7-8650U SR3L8 1.9G

网友:
根据目前测到的情况是:插电能升压到20V,3 5V 1.8V正常,但内存电压1.2V产生后,内存及以后的电压跳变不稳定,有点像是被强行关闭又开启又关闭。充电电感处有叽叽响,像是负载过重一样的现像,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没有插入电池的源故。

网友:
仔细看了一下:有个JLID_SW1接口,应该是还需要配套的小板,估计LID合盖开关信号在小板上。

网友:
EC是:MEC5105-TN

网友:
看二级供电慢慢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