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拯救者 R7000p 2022 nm-e481 上电1.0左右

楼主(2025-02-26):
联想拯救者 R7000p 2022 板号nm-e481 上电1.0左右,我换一个Cpu还是一样,我测了全板供电,帮我看一下,不知道有没有哪路供电不正常。
BIOS也刷了,求维修思路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已解决,的确是CPU问题。重新再换了一个好了。

网友A:
建议拆除坏掉的那个内存槽或者换上一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建议拆除坏掉的那个内存槽或者换上一个

内存槽没有坏。。

网友:
内存条上应该是1.1V,怎么你写个1.8V

网友B:
上电1.0左右,会掉电吗,还是卡电流。我觉得你可以换条内存试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上电1.0左右,会掉电吗,还是卡电流。我觉得你可以换条内存试下。

卡电流,内存这种不用说了。肯定换了

网友:
要装屏吧,否则不亮机。

网友:
内存条上应该是1.1V

网友:
多等1分钟  6代的就是这样的   还不过内存就重植

网友:
恩,我也发现不对了。

网友:
查 平台复位  内存复位

网友:
像卡再内存

网友:
大哥修好没   1.8V内存供电?

网友B:
内存,他说换过了,那就是测错了1.8V和内存无关。

网友:
楼主测了各电感电压,没有测上电时序的后三个电压,输入别名CPU_PWR_GOOD、CPU_PWROK、CPU_PLT_RST_N可找到测试点。

网友:
CPU重植没有

网友:
卡电流,内存这种不用说了。肯定换了

网友:
你换的CPU 确定是好的吗?感觉应该还是CPU 问题,这个主板这个电流应该还是CPU 的问题!

网友(点评):
的确是CPU问题,我换一个好了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内存,他说换过了,那就是测错了1.8V和内存无关。

的确是测错了。。现在重新测一遍 1.1V左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