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求柯美235打印机,白纸装到箭头的满位置。打印复印出来的纸张不定时有折角

楼主(2025-02-26):
求柯美235打印机,白纸装到箭头的满位置。打印复印出来的纸张不定时有折角,纸盒纸只装三分之二满就一直不会有折邹。

网友A:
皱褶是死褶还是只是折个印?死褶是定影前就卡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皱褶是死褶还是只是折个印?死褶是定影前就卡了。

死折,折的很紧,这张是我模拟折的,真时折的纸张被拿走了!

网友:
那就再找是成像前还是成像后?装满纸就卡,我想应该是成像前。再查是对位前,还是对位后?是不是有什么东西破损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