奇怪的显卡gtx660无限烧mos管问题

楼主(2025-02-26):
一片索泰660 2g雷霆版。图中第5排右侧mos上机只要重启按钮就容易炸。G对金手指12v是短路状态。其他的就没问题 就他自己炸。每中间的两组都是1.6 貌似给显存供电?上面第二排两个管g极是通的 下面中间这俩管g有20k阻值不通。且右侧g对金手指12v短路。无奈只能用0.2毫米铜丝将左侧这个管g焊接到右侧管的g 右侧g下面用不导电纸片隔开。这样虽然能用 但是跑高负载 铜丝就会熔断。又不敢用粗导线 怕继续烧右侧管。请问可以用粗导线吗  右侧g对金手指12v短路我就不管了行不行?

网友:
把电容换了

网友:
电容全换一边还是烧管,是不是上下都换?还不行是不是协控也要换?

网友:
显卡供电要一起换

网友A:
肯定啊,控制芯片要换掉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肯定啊,控制芯片要换掉才行

把上下管都拆了,控制芯片这路的也拆了。但是右管G极对金手指12V还是短路。查了所有线路,似乎根本没有造成短路的电阻电容。怀疑是不是PCB板层内短路了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