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系统故障]
插上u盘开机卡logo

楼主(2025-02-26):
u盘问题,其他电脑上进pe装系统没事,就这台电脑插上u盘卡logo,连bios都进不去。
什么情况?

网友:
补充一下,不插u盘进入bios后插上马上卡住不动了,并没死机可以按热重启

网友A:
启动项改一下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启动项改一下试试

就算改了从硬盘启动,不能插u盘,插上就卡logo,现在是要用u盘重装系统。

网友:
USB口坏了?  或者该PE系统不能被主板识别?换其他PE系统试试?

网友:
硬盘问题也会卡logo

网友:
重新做u盘启动

网友:
u盘pe问题,换Pe试下

网友:
查查USB保护管

网友B:
就不能换个usb设备  或者u盘试试吗?真就只有一个u盘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就不能换个usb设备  或者u盘试试吗?真就只有一个u盘?

u盘没问题,没别的u盘,找了一个移动硬盘没问题

网友:
端口有问题,

网友:
问题解决了吗?分享一下

网友:
USB接口看看哪里有漏电或者短路

网友:
重做启动盘或者检查bios

网友:
重置一下bios?可能有什么安全设置

网友:
这u盘换其他PE系统试试

网友:
pe不兼容优盘不兼容主板

网友:
很多戴尔新PC用PC是进不去的,

网友:
我有一次碰上一台华硕机想进pe装系统也是按不出来F8的u盘选项 试了一个小时只进入过bios一两次 不拆主机出来看甚至都不知道是华硕主板,后来把屏幕线换个高清控进去就都正常了F8的启动键 也能顺利进pe了

网友:
拔了硬盘试试

网友:
换个pe系统,

网友:
问题也会卡logo

网友:
是不是制作的启动U盘有问题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