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为KLVL-WFH9(NB2686_MB_V3)触发无电流

楼主(2025-02-26):
   华为KLVL-WFH9  板号:NB2686_MB_V3。电脑拿来是有触发动作,没有电流上升(触发电流0.034)测量各供电无短路,待机3V,5V,1.8V都有,放电也没用。看主板很干净,无进水,无图纸点位。想到这个现象有点跟拯救者R7000 现象很像,CPU不工作。尝试加热U,失望,没用作用。认真测量一下,发现一个电容短路,电阻烧坏,有黑点。再显微镜下观看,确实电阻问题,电容也是短路,我想这个现象应该不在少数,有遇到这个问题的,可以参考一下这个,我把故障点上传,故障共享,生意难做,大家多行方便。大家遇到少走弯路。

网友:
图片短路地方是小电容短路,去掉电容就好

网友:
捡钱玩意哦..就喜欢这样的故障

网友A:
这个电阻多大的  知道吗

网友(2025-03-29)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电阻多大的  知道吗

一般都是保险电阻。0

网友(2025-05-18):
遇到一样的问题的,我的和你有点不同,位置是短路,但不是同个位置 的电容

网友:
华为的看见就头疼,,,,,,,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