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求助~联想笔记本L340,连上电池不开机,用适配器可以开机!!

楼主(2025-02-26):
(无正文)

网友:
电池修开机就好了吧。

网友:
应该是充电电路导致的降频。

网友:
不清楚啊,用适配器可以开机,用电池也可以开机,就是同时插着适配器和电池就开不了机。电脑一直锁频0.4G,用那个throttlestop软件关闭保护,CPU立马复活,但是重启后又锁频。只能每次开机先打开这个软件,CPU才能正常。都快把我整无语了。

网友:
充放电芯片相关电路问题,仔细量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