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安防]
海康ds-2cd2610fd-is维修过程+固件

楼主(2025-02-27):
摄像头有点老了,本着学习的态度试着维修了一下。故障现象:搜索不到摄像头,添加不了摄像头。
维修经过:用海康搜索工具搜索不到,扫描IP段也未发现占用IP,拆开摄像头把红外供电断开,上可调电源电流从几十上到100多最后稳定,感觉能正常读程序,插上网线主板上有颗网络指示灯也能闪烁,再次搜索检测还是发现不了设备。小电池取下放电、按复位、更换网络隔离变压器都不行。感觉还是程序可能有问题造成搜索不到头,于是上官网找程序,但官网下的升级程序不是BIN的,不知道能用不能,接着读原板固件备份,刷上下载的升级程序通电试机,电流几十不动了,网络灯也不亮了,完全不读程序,看来官网的升级程序不能通过这种方式刷,重新把备份的固件刷回去,然后通电开机,电流又能从几十上到100多,网络灯又可以闪烁了,于此同时,发现电脑上搜索工具搜索到了一个新的摄像头,型号正是维修的这台。进入摄像头测试一切OK了!版本有点老V5.1.7 140528 正好刚才下有升级程序,那就升级到最新版吧。
升级包说明:
海康官网下载DS-2CD2XXX升级包,解压找到IPC_R2_CN_STD_5.4.800_210628升级里面的文件即可
附上原机读出来的固件,方便用得上的下载

网友:
这什么原理?

网友:
不知道什么原理,就是这样的过程修的,最后好了能搜索出来头了

网友:
相当于磁盘修复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