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大佬有技嘉msq77di的图纸

楼主(2025-02-27):
供电坏了…求一份图纸看看能不能修好:kuqi:
现在是3.3v和5v有输出,但3.3v的大电感吱吱响…然后12v按开机无输出……12v的电源管理芯片,awp7313,2脚有19v供电,按开机后7脚也有3.2v电压。但3脚就是不输出…怀疑它坏了,买了还没到…到了换上…不过感觉3.3v电感吱吱响,还是有问题,以前它一响也会无法启动,但用表笔触碰主板后面(图2)上的pu6的2脚,响声就会消失…怀疑周边电路有电阻值改变了导致的…所以求份图纸排查下

网友A:
论坛两年前有师傅碰到过,是电源电压偏高,触摸电压比较器pu6的正输入端可以消除3.3v的大电感叫声。
该主板图纸是没有的,芯片资料可找到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论坛两年前有师傅碰到过,是电源电压偏高,触摸电压比较器pu6的正输入端可以消除3.3v的大电感叫声。
...

关键是为啥
12v不输出,3.3v电感叫啊,pu6不知道是啥芯片…只是歪打正着碰到后突然一点也不响了…所以还是得有图纸…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关键是为啥
12v不输出,3.3v电感叫啊,pu6不知道是啥芯片…只是歪打正着碰到后突然一点也不响了…所以还 ...

pu6是电压比较器393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pu6是电压比较器393啊

那大佬,触摸2脚会让3.3v大电感不再吱吱响,应该是哪里的问题?有电阻阻值不对了吗?

网友:
更换awp7313后完美解决,此贴终结:daxiao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