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华硕B560m-k 1.03 的bios芯片25l12872F

楼主(2025-02-27):
机器原先是风扇转一下就停,理所当然以为是内存不过,换内存后一样。测各大电压都正常后打算刷个bios 因为我只有希尔特500P 里在只能看得到25l12873F 看不见25l12872F所以先读了bios后用官方的bios刷了下 结果直接不触发,换回原bios就开始出现下面的无法效验错误  但直接写入是能过的,上机发现还是不触发,随后买了块板子回来才发现原来是CPU凉了,这种情况一般大姥们怎么解决直接买新bios芯片代还么,用25L12873F就可以了吧?

网友A:
现在的板子触发上电需要CPU参与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现在的板子触发上电需要CPU参与吗?

抓到个比我还小白的,哈哈哈   新板子上电前一般有个boos电压的 如果通过了检测到有cpu才会上cpu的供电

网友:
忘了说,最终我这个是cpu挂了  很少碰见盒装这么高端的CPU坏,犯了最基本的错,哈哈  主板换了个12873F刷回原bios主板恢复了,谢谢大家关注

网友:
128的芯片基本都通用.

网友:
路过一看,实属好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