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技嘉msq77di主板电源管理

楼主(2025-02-27):
供电坏了…求一份图纸看看能不能修好:kuqi:
现在是3.3v和5v有输出,但3.3v的大电感吱吱响…然后12v按开机无输出……12v的电源管理芯片,awp7313,2脚有19v供电,按开机后7脚也有3.2v电压。但3脚就是不输出…怀疑它坏了,买了还没到…到了换上…不过感觉3.3v电感吱吱响,还是有问题,以前它一响也会无法启动,但用表笔触碰主板后面(图2)上的pu6的2脚,响声就会消失…怀疑周边电路有电阻值改变了导致的…所以求份图纸排查下:kuqi:?

网友:
电感吱吱响用示波器看波形正常不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