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am4p19me2 图纸

楼主(2025-02-27):
求am4p19me2 图纸,谁有吗

网友:
联想AM4P19ME2 VER1.0主板,故障:不触发按开机键没反应,,,测CMOS电池2.5V更换一颗全新跑87不显示,,,拔内存报警不拔内存不报各电压正常,怀疑CPU换更换一个RYZEN5  3600上去,开机“嘀”的一声屏幕亮了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修复!!!

网友:
是不是制程越先进的CPU越容易坏,以前的CPU很少有坏掉的,除非长期超频使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