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高后在哪里啊:联想 LA-A341P REV:1A 触发不上电 i5-4200U

楼主(2025-02-27):
高后在哪里啊:联想  LA-A341P REV:1A  触发不上电  i5-4200U

1.刚开始可以触发上电,电流能跳变到0.5几
    测:EDID CLK DATA 波形正常。
2.突然就不上电了,
全板打值无短路点:
后来多试几次后公共点也短路了,
烧机后用海康热成像发现一个“电容短路”
换掉后;
公共点恢复正常 0.546  充电电感0.497
再测:
5V PL402 0.421
3V PL401 0.342
3VL线性0.494
+CPU_CORE 0.055
+1.05VMP PL702 0.289
+1.5VSP PL502 0.368

3.现在上电只有3 5V及线性电压正常,其它均不产生
4.刷原厂BIOS一样的现像,故障不变
5.示波器测试:
PCH:32.768 波形正常
查PCH待机条件
+RTCVCC:3.1V
JME1:2.89V  JME2:2.89V
应该正常。
有时按一下那个PWR_RESET按键电流会跑到0.152左右定住不动,然后测:RTC:JME1:0.5V  JME2:0.5V,然后重新上电又变为
刚开始一样插电有时待机0.004后掉到0,测3 5V及线性都正常(但电流始终为0),再次触发上电有时电流跳变到0.020定住一会就掉到0.004再掉到0,
此时测量
ON/OFF 3.15V  EN_3V 3.26V EN_5V 3.26V  ACIN 3.26V  LID_SW# 3.26V
MAINPWON 3.26V  3VALW_EC 3VLP EC_AVCC都是3.26V ;
EC_RST#3.15V AC_PRESENT 3.26V   +V18R 1.78V    H_PROCHOT#_EC 0.43V  ,
基本都是正常的也不短路阻值正常

按开关触发后
      PBTN_OUT#有3.3 (高低高跳变波形)ON/OFF 3.18V   EC_RSMRST#3.3V高电平正常。
但就是不出:
PM_SLP_A#    PM_SLP_S5#  PM_SLP_S4# PM_SLP_S3#

SUSP#

SYSON  PCH_APWROK  SYS_PWROK  VCCST_PG_EC   PCH_PWROK
初步测量桥待机条件也都基本满足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

附:图纸 原厂BIOS 原机备份BIOS.

YOGA 13 MB LA‐\A341P.pdf

ThinkPad S1 Yoga LA-A341P.pdf

LENOVO THINKPAD S1 YOGA ZIPS1 LA-A341P REV 1.0 U2202 BIOS OK.bin

LENOVO THINKPAD S1 YOGA ZIPS1 LA-A341P REV 1.0 U8 BIOS OK.bin

4M

8M

网友:
不知道跟适配器检测有没有关系,
因为没有原装电源,用的是可调电源。
适配器中间针悬空状态

网友A:
4200U的笔记本主板没有必要花大把时间研究了吧,时间精力比维修费贵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4200U的笔记本主板没有必要花大把时间研究了吧,时间精力比维修费贵呢

我上班族,有时间无所谓,最主要是能够掌握核芯技术,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。
搞不定就是搞不定
闲着也是闲着

网友:
这是原机BIOS

W25Q32V@SOIC8_20250226_LA-A341P U8原机.BIN

W25Q32V@SOIC8_20250226_LA-A341P U11原机.BIN

网友:
这个是保密芯片,不知道具体咋工作的。
什么时候参与进来工作。

网友:
我看有可能CPU坏

网友:
初步结果:取下风扇散热发现CPU旁边黑胶被除了,有可能是CPU虚焊所致,无奈当料板处理吧

网友:
碰到了各差不多的问题,到现在也没搞懂

网友:
适配器中间针电压0.87V,不知道是否正常。
用的是可调电源加联想专用扁口接头,就是X270原机适配器捡下来的头。

网友:
突然的个奇想:看图纸适配器90W的话中间针电压1.39,于是找个0.51K电压一端接地一端接中间针,没想到插电瞬间EC冒烟了烧了个小洞,断电测:ADP_ID脚短路状态,EC也凉凉了。

网友:
这样也能烧掉EC

网友:
不是针的问题,还是测cpu 待机条件,或者cpu

网友:
借楼主宝地 需要笔记本料板可以找我哦。淘宝贤泰电子 比如楼主发联想就可以买张料板去排查哦

都是大量工厂料板 价格实惠 包邮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