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系统故障]
关于win 10 11更新问题

楼主(2025-02-27):
前2个星期给客户新装了一台电脑,win 10系统。安装完成后系统更新到最新,客户拿到机器后反应一个问题,工行的U盾网银登陆的时候重复弹出输入密码框,浏览器换过3、4个,问题依旧。客户的另一台电脑(win 11系统)这时也出现同样问题,了解到11系统这台最近也更新过,然后把最新的安全更新卸载掉,问题解决。

网友A:
感谢分享了 好经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感谢分享了 好经验

出新状况了,光卸载安全更新没用,好用了2个小时左右又出现那个问题了,准备尝试卸载最近安装的所有的更新试试,不行就得换早期版本的系统了。

网友B:
此类兼容性问题换回早起版本是最快的办法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此类兼容性问题换回早起版本是最快的办法!

昨天换系统了也不好用,没办法,第一次输入密码后再弹输密码框按ESC,按个5-6回就进去了,功能也能正常使用。破防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昨天换系统了也不好用,没办法,第一次输入密码后再弹输密码框按ESC,按个5-6回就进去了,功能也能正常使 ...

按F12进控制台看看 是否有报错信息

网友:
我们有十几个网银的key,确实有时候会重复出现。有时候两个建行key,用完第一个,立刻使用第二个网银也会出现问题。

网友D:
直接关闭自动更新

网友:
win11最新版bug是很多,有好多客户反馈游戏崩溃,回退就好了

网友E:
装早期的系统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装早期的系统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

改成win 10 21H2后问题依旧,今天早上刚试的。无语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直接关闭自动更新

重装系统把更新关了也不行,不知道是哪出的问题

网友:
软件本身的原因?

网友:
客户的直接换系统多好收票

网友:
   系统软件不是最新版的就会越好

  还是稳定生产 才是王道

   我肯用WIN10 百分之90的网吧现在还在用WIN10系统呢

网友F(2025-03-29):
我是一直21H2,关闭更新。。。倒是正常

试试Edge自带的IE模式也许有惊喜

所有网银中,工行是相对难弄的一个了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我是一直21H2,关闭更新。。。倒是正常

试试Edge自带的IE模式也许有惊喜

试过了,不好用现在客户是将就着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