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mos管通用吗

楼主(2025-02-27):
显卡原来的mos管是qa3111,手里只有sm7340,aoz5311,zf906.上网查qa3111有5.6mΩ和1.3mΩ这个参数,其他mos管没这个参数还有一个特别疑惑的,红色圈圈的Ta和Tc什么意思,怎么差距这么大

网友A:
只要电压电流大于现在的应该就能替换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只要电压电流大于现在的应该就能替换把

小一点可以吗,反正4相供电应该够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小一点可以吗,反正4相供电应该够了

电压大于实际使用最高电压就行,电流不建议变小,会发热

网友:
建议最好是找丝印开头第一行一致的就行,另外有写MOS管不通用尽量找同型号的显卡上进行移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