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显卡这种花屏是显存还是核心问题

楼主(2025-02-27):
甜甜圈和3dmark都能跑,但是隔一段时间就有这种花屏

网友:
上传不了视频,只能截图看个大概。实际花屏不是一直存在。闪的很快

网友:
桌面也是这样

网友A:
先超频显存测试看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超频显存测试看吧

跑test 178 c1显存报错,换了还是这样

网友B:
加焊核心和重值核心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加焊核心和重值核心

这个显卡本来是1060g,核心是1060 5g的,我叫师傅从别的地方搬过来的。难道核心没焊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