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换12代CPU

楼主(2025-02-27):
一条联想版号NM-E851,客人自己换屏,没拆电池,烧坏CPU和EC.
换好后,开机,电流跳两次,不显示。
检测发现内存已过。
和买家沟通,买家说是CPU没做好。
买家提醒装CPU时,主板上的锡不能托平。
想请问大家,换CPU时主板上的锡究竟托平没有呢?

网友A:
12代U 压个5毛硬币在中间  换有铅U不可能做不好啊 你做的无铅吧 这U新的也微曲的 你不压硬币中间下不去的

网友B:
"和买家沟通,买家说是CPU没做好。
买家提醒装CPU时,主板上的锡不能托平。"
这是什么情况?  买家是机主吗?
怎么变成机主指导你维修了?
这就比较尴尬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"和买家沟通,买家说是CPU没做好。
买家提醒装CPU时,主板上的锡不能托平。"
这是什么情况?  买家是机主 ...

我一般做BGA都不用锡线托平,容易空焊

网友C:
风枪和烙铁一起用上,右手拿烙铁拖,左手拿风枪吹,边脱边吹,这样主板的焊盘会饱满,不会有毛刺

网友D:
这和多少代没关系啊

网友E:
cpu太长,确实不好搞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2代U 压个5毛硬币在中间  换有铅U不可能做不好啊 你做的无铅吧 这U新的也微曲的 你不压硬币中间下不去的

准备重直,PCB掉漆了,正在发钢网补绿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风枪和烙铁一起用上,右手拿烙铁拖,左手拿风枪吹,边脱边吹,这样主板的焊盘会饱满,不会有毛刺

恩,准备重置,PCB掉漆了,正在发钢网补绿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2代U 压个5毛硬币在中间  换有铅U不可能做不好啊 你做的无铅吧 这U新的也微曲的 你不压硬币中间下不去的

新的买回来直接上的,拆下来重置,结果不小心PCB掉漆了,正在发钢网先把绿油补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cpu太长,确实不好搞

确实,7,8代的短横多,就要好做多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和多少代没关系啊

7,8代就要好做的多

网友:
CPU 最好有有铅的锡珠,这样成功率高很多,如果用无铅焊盘不能用拖锡带拖平,否者会有空焊!

网友:
用小钢网给主板刷上一层锡膏  贴合成功率更好些

网友:
这种长的是不好做

网友:
CPU 长条形装  的确是不好安装

网友:
长方形的都会有点变形,这个加个5毛硬币 ,上bga前烤一下板,

网友:
cpu重植株成有铅做,无铅不太好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