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为matebook13 耳机有声音,喇叭没有

楼主(2025-02-27):
HT328功放芯片,大家看看哪个脚是控制耳机和喇叭开启的我分不出

麻烦了

网友A:
2脚描述,置低关闭喇叭放大输出,但这个功放只有一组立体声输出,如果给耳机孔了那内置喇叭不走功放芯片直接从声卡芯片接,反之这个功放接的是内置喇叭那么耳机接口应该是直接接声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2脚描述,置低关闭喇叭放大输出,但这个功放只有一组立体声输出,如果给耳机孔了那内置喇叭不走功放芯片直 ...

多谢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2脚描述,置低关闭喇叭放大输出,但这个功放只有一组立体声输出,如果给耳机孔了那内置喇叭不走功放芯片直接从声卡芯片接,反之这个功放接的是内置喇叭那么耳机接口应该是直接接声卡

这是声卡芯片

网友:
这个声卡只有一组输出,它接了耳机口还是喇叭?你这个图是声卡芯片厂家的典型应用图,具体看实物怎么接了,           小声问句“喇叭确定是好的吗?”

网友:
用官方驱动排除过了吧

网友B:
如果耳机孔的那个弹片不归位,喇叭就不响。这是最常见的故障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如果耳机孔的那个弹片不归位,喇叭就不响。这是最常见的故障。

这个耳机孔和喇叭早就排除了

网友:
声卡问题修的不多学习来了

网友:
10脚是检测脚

网友:
换个耳机插孔试试

网友:
驱动不对也会出现外放无声音

网友:
不插耳机高电平,插上低电平,你看看哪个脚是给喇叭信号的?谢了。

网友:
功放芯片已经换了没用,声卡没换过,查了一下都是国内厂家做的,连个参考图纸都没有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2脚描述,置低关闭喇叭放大输出,但这个功放只有一组立体声输出,如果给耳机孔了那内置喇叭不走功放芯片直 ...

量过喇叭接是功放

网友:
10脚耳机插入检测 系统要排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