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离职前最后一舞,上家没修明白的小子速进,看哥教你怎么修pwm电路

楼主(2025-02-27):
板号:gm5mphy 机械革命故障:不开机
进水腐蚀,到手二修,少许地方处理过,未大修,没有仔细观察上家处理过的地方
老流程,打全板电感及转换管阻值,发现有一个小电感阻值明显偏低,一般这种都是cpu的辅助电压,阻值不应该接近对地,遂调出图纸,确认该电压为1.8v供电,阻值异常。
正常思路非桥即u,本想烧机上热成像直接宣判死刑。结果tm热成像一打桥u好好的,ec发热。妈的,一看图纸才发现这个电压也给ec供电,断掉该电阻,确认ec端短路,这个故障不是重点哈,所以不配图了(其实是楼主忘了拍了)
群里老哥说这个机器上新ec会自动刷写,那就试试,行的话后面可以节省一半的维修成本
换上新ec后,插电待机0.000,公共点电压正常,仅有一个电感上有2.5v电压,明显异常,遂以此作为切入点
该电压为待机5v,正常这家板电路设计都是先出5v
打电感前端波形,大概长这样,别问楼主为什么不拍照,楼主是为了让你们不用进博物馆就能欣赏到毕加索式的画作

这个波形给我感觉倒不是导通不良,更像是滤波不良,猜测给自举供电的线性滤波不良导致,检查发现滤波电容腐蚀掉件未装,旁边ss脚电容也有轻微腐蚀现象,一起换掉。

上电,电感前端波形如下

没辙,二修机就这b样,就跟你追不到手的爱情一样,一关过了还有一关,看不到尽头,相较之下,我还是喜欢200块钱直接一点的
原想着大概率芯片损坏,但订芯片来不及,当时还不知道上家这小子动了东西,因为自举电容很难坏,楼主又巨懒,不愿意做无谓的事,幸好有个电桥,在路测量这个0.1uf的自举电容,电容量一通乱跳之后,定在了1uf,一看夺少?再次测量,还是1uf,
这下心里有数了,肯定是上家这小子看图纸没看仔细,把图纸上标的.1uf当成了1uf

换上之后,电压乱跳,测量电感前端已经起振,但波形异常
正常波形大概这样子,频率较为均匀

而测量的异常波形如下,波形不是均匀排布

tmd巨烦啊,怎么还不好,操了
继续埋头苦修,期间省略种种,大致总结为四种思路
一.输入端滤波电容少上了两个没装,导致电压不稳
二.芯片有焊接痕迹,怀疑虚焊
三.ton 脚通过270k电阻连接到公共点电压,但实际测量仅有0.6v,而电阻阻值正常,但不排除工作状态下性能不良的情况,0.6v是否异常也有待商榷,芯片数据手册没有找到,极有可能内部设置有下拉电阻‘
四.反馈脚电阻变质导致反馈电压来回波动,致使芯片不断调节输出电压
其中三四可能性最大,最后也确实证实就是反馈脚阻值变质
不过当时查到反馈电路时,楼主发现了反馈电路上一颗电容掉件未装,虽然可能性不大,但补上试试,不出所料故障依旧,记住这颗电容,要考

最后挪开反馈电阻测量,确实是这两颗电阻变质,原电阻阻值为4.3k  23.2k,变质为14k  84.4k

但更换后,测量电压波形,起跳一瞬间消失,md 怎么还不如之前,再打后端波形,如下

心中咯噔一下,md?再来一次,上电,还tm是10v,操了,没跑了,输出波形稳定,电压稳定,然后保护掉电,肯定tm是反馈电路有问题导致芯片错误输出电压,电阻都是新的,那么,就是那个电容的问题了,一测,d值干到了7,拆下测量依旧是7左右,一般这个电容不装也没问题,插电测试,待机0.125,排除刚刚因5v窜到10v干掉的hdmi芯片,该电路成功修复
就是这颗电容,md

不过目前机子待机0.08不触发,这个电流,没有短路的话,就是桥没有正确读到bios配置自身脚位导致,时间紧迫,刷了bios,故障依旧,那这个ec可能还是需要先刷写程序,或者之前5v电路故障导致还有其他芯片存在故障也未可知
就此住笔,待由后人书
人话:跟爷没关系了doge

 会员794484100鑫豆2026-3-2 23:01
 会员658058100鑫豆2026-1-13 14:25
 会员1536579100鑫豆2026-1-10 10:23
 会员1586964100鑫豆2025-10-31 08:10
 会员1230442100鑫豆2025-8-24 14:58

网友:
这个电路整体维修时间半个多小时,大部分时间还是花在找电容上,唉,老子就是吊

网友:
NB 有耐心!

网友:
大神不得志呀!正好有空闭时间,给我们发点案例给参考参考呀!

网友:
毕加索的画作真是令人叹为观止,比隔壁的少妇还要吸引人。

网友A:
这几张图一看就懂

ps:这个EC不需要提前刷,应该还有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几张图一看就懂

ps:这个EC不需要提前刷,应该还有问题

不管了,我估计上家做了手脚的,当时收东西发快递时间来不及了,只能简短测了一下,bios片选只有电压没有波形

网友:
给了省了一张博物馆门票钱,谢谢老哥分享经验!

网友:
就喜欢你这样的狂人!

网友:
老司机的文字如在线观景  生动灵活 绘声绘色

网友B:
楼主最后一舞还是没有彻底修复,从楼主维修过程看还是很熟练了,怎么都炼到这个高度了还离职呢?是该行不赚钱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最后一舞还是没有彻底修复,从楼主维修过程看还是很熟练了,怎么都炼到这个高度了还离职呢?是该行不赚钱吧

看书不要一目十行啊

网友:
给了省了一张博物馆门票钱

网友:
优秀技术流

网友:
这个就看着比较专业了,赞一个

网友C:
离职前最后一舞,楼主准备去哪 里发展呀?技术很牛呀。

网友:
电容引起的pwm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离职前最后一舞,楼主准备去哪 里发展呀?技术很牛呀。

来你们广东,又想搞技术又想挣钱只有统货才能满足我了

网友:
楼主维修技术nb,以后的发展肯定越来越好

网友:
楼主维修技术nb

网友:
太厉害了吧老板

网友:
谢谢分享,回复再看

网友:
老师傅厉害
good job

网友:
非常好!感谢分享!

网友:
热成像有点贵啊,买不起

网友:
舞的很NB。。

网友:
楼主看起来似乎有点桀骜不驯,哈哈哈。

网友D:
5V跳到10V烧一大片了。修半天修了个寂寞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5V跳到10V烧一大片了。修半天修了个寂寞。

烧锤子,只是供电是5v,一般芯片工作电压可不止5v

网友:
毕加索别放弃,我们期待你的结果呢哈哈

网友:
这位师傅太狂了, 不狂不行

网友:
上哪去找这种文笔好,技也好的

网友:
果然牛啊,哪里需要我,我就去哪里

网友:
楼主当年退出文坛  我是拒绝的!

网友:
板号:gm5mphy 机械革命故障:不开机
进水腐蚀,到手二修,少许地方处理过,未大修,没有仔细观察上家处理过的地方
老流程,打全板电感及转换管阻值,发现有一个小电感阻值明显偏低,一般这种都是cpu的辅助电压,阻值不应该接近对地,遂调出图纸,确认该电压为1.8v供电,阻值异常。
正常思路非桥即u,本想烧机上热成像直接宣判死刑。结果tm热成像一打桥u好好的,ec发热。妈的,一看图纸才发现这个电压也给ec供电,断掉该电阻,确认ec端短路,这个故障不是重点哈,所以不配图了(其实是楼主忘了拍了)
群里老哥说这个机器上新ec会自动刷写,那就试试,行的话后面可以节省一半的维修成本
换上新ec后,插电待机0.000,公共点电压正常,仅有一个电感上有2.5v电压,明显异常,遂以此作为切入点
该电压为待机5v,正常这家板电路设计都是先出5v
打电感前端波形,大概长这样,别问楼主为什么不拍照,楼主是为了让你们不用进博物馆就能欣赏到毕加索式的画作

这个波形给我感觉倒不是导通不良,更像是滤波不良,猜测给自举供电的线性滤波不良导致,检查发现滤波电容腐蚀掉件未装,旁边ss脚电容也有轻微腐蚀现象,一起换掉。

上电,电感前端波形如下

没辙,二修机就这b样,就跟你追不到手的爱情一样,一关过了还有一关,看不到尽头,相较之下,我还是喜欢200块钱直接一点的
原想着大概率芯片损坏,但订芯片来不及,当时还不知道上家这小子动了东西,因为自举电容很难坏,楼主又巨懒,不愿意做无谓的事,幸好有个电桥,在路测量这个0.1uf的自举电容,电容量一通乱跳之后,定在了1uf,一看夺少?再次测量,还是1uf,
这下心里有数了,肯定是上家这小子看图纸没看仔细,把图纸上标的.1uf当成了1uf

换上之后,电压乱跳,测量电感前端已经起振,但波形异常
正常波形大概这样子,频率较为均匀

而测量的异常波形如下,波形不是均匀排布

tmd巨烦啊,怎么还不好,操了
继续埋头苦修,期间省略种种,大致总结为四种思路
一.输入端滤波电容少上了两个没装,导致电压不稳
二.芯片有焊接痕迹,怀疑虚焊
三.ton 脚通过270k电阻连接到公共点电压,但实际测量仅有0.6v,而电阻阻值正常,但不排除工作状态下性能不良的情况,0.6v是否异常也有待商榷,芯片数据手册没有找到,极有可能内部设置有下拉电阻‘
四.反馈脚电阻变质导致反馈电压来回波动,致使芯片不断调节输出电压
其中三四可能性最大,最后也确实证实就是反馈脚阻值变质
不过当时查到反馈电路时,楼主发现了反馈电路上一颗电容掉件未装,虽然可能性不大,但补上试试,不出所料故障依旧,记住这颗电容,要考

最后挪开反馈电阻测量,确实是这两颗电阻变质,原电阻阻值为4.3k  23.2k,变质为14k  84.4k

但更换后,测量电压波形,起跳一瞬间消失,md 怎么还不如之前,再打后端波形,如下

心中咯噔一下,md?再来一次,上电,还tm是10v,操了,没跑了,输出波形稳定,电压稳定,然后保护掉电,肯定tm是反馈电路有问题导致芯片错误输出电压,电阻都是新的,那么,就是那个电容的问题了,一测,d值干到了7,拆下测量依旧是7左右,一般这个电容不装也没问题,插电测试,待机0.125,排除刚刚因5v窜到10v干掉的hdmi芯片,该电路成功修复
就是这颗电容,md

不过目前机子待机0.08不触发,这个电流,没有短路的话,就是桥没有正确读到bios配置自身脚位导致,时间紧迫,刷了bios,故障依旧,那这个ec可能还是需要先刷写程序,或者之前5v电路故障导致还有其他芯片存在故障也未可知
就此住笔,待由后人书
人话:跟爷没关系了doge

 会员1230442100鑫豆2025-8-24 14:58
 会员1157061100鑫豆2025-7-9 19:39
 会员1492737100鑫豆2025-6-26 13:25
 会员1115304100鑫豆2025-6-24 18:58
 会员1160312100鑫豆2025-6-11 20:14