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大佬帮忙看下,两块液晶屏是否能通用。

楼主(2025-02-27):
NE160QDM-NZ2
NE160QDM-NY3
笔记本电脑,不换屏线,能否通用,有一个液晶屏是原电脑上的,另外一个能否通用。

网友A:
应该可以用 只是刷新了不一样而已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可以用 只是刷新了不一样而已

大神,这个链接帮忙看看,屏幕参数我都贴出来了。麻烦有空帮忙看一下。
https://appapi.chinafix.com/mag/circle/v1/forum/threadWapPage?tid=1379336&themecolor=f30c5c&circle_id=127&p_u=123866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