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技嘉主板H61M-D2P-B3如何改BIOS添加NVME协议?

楼主(2025-02-28):
手里有个技嘉主板,型号是H61M-D2P-B3,有两个PCI-E16X显卡插槽,想用另一个插槽来接M.2固态硬盘。买来一个转接卡和NVME协议的固态硬盘。插PCI-E16X显卡插槽里,主板BIOS检测不到,只能在开机后windows下才看到。在网上查阅资料发现有些主板能改BIOS参数实现识别功能。或者用四叶草U盘引导,没想到这两个方法对这个主板都没有用!改BIOS要用到MMTOOL软件,偏偏这个BIOS加载就弹出对话框。找了N个BIOS都不行。用U盘引导,主板要将启动设为EFI启动,可这个主板内没有这一项。哪位高手能有解决办法?

网友:
我好像刷BIOS好过,记得是dell的

网友:
我以前刷过

网友:
你弄好了没有?是涮过NVME,是我这板子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