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兄弟帮忙看看,这屏幕能通用吗。

楼主(2025-02-28):
帮忙看下这屏幕能否通用,不用考虑尺寸大小,原来笔记本电脑装机的屏幕是:

NE160QDM-NYJ
NE160QDM-NY2
MNG007DA1-2
NE160QDM-NZ2
MNG007DA1-6
NE160QDM-NY1
不用考虑大小的情况下,不替换屏线的情况下,能否直接换成NE180QDM-NZ2这块18寸的屏幕。

网友A:
可以的 接口定义一样可以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的 接口定义一样可以的

大神,1跟34不一样。确定能用吗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大神,1跟34不一样。确定能用吗

试下就知道了 不会烧东西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试下就知道了 不会烧东西的

就是怕烧了,才没敢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的 接口定义一样可以的

麻烦您再看看,真的可以吗。有的说可以,有的说不行。我也搞不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的 接口定义一样可以的

我看到接口定义1跟34好像是不一样,

您帮忙看看,会不会有影响。

网友:
又不是lvds怕什么

网友C:
接口一样就行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接口一样就行!

接口是一样,就是针脚定义不一样。

网友B:
意思就是不会烧主板跟屏幕喽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意思就是不会烧主板跟屏幕喽?

直接装,信号线不会烧

网友:
不会烧,因为不是供电,信号线没事

网友:
1,34,35是分别是总线时钟,数据,开启信号吗?

网友:
定义一样接口一样就能通用呗 这玩意儿主要供电地线一样上机试试得了

网友:
信号线不会烧  试试

网友:
直接装,信号线不会烧

网友:
应该是可以的

网友:
大神,1跟34不一样。确定能用吗

网友:
直接买个一样的 吧行吗

网友:
接口一样的话,只要是edp协议的,都是通用的;

网友:
实在怕,可以淘宝问问卖屏的,他们比我们精通代换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