低温锡翻车记之邪修改命,NM-C811 花式修复记.

楼主(2025-02-28):
接到一台小新15ARE 2020款 开机上电0.6A不跑码,开开心心拆机 开开心心干内存干U,开开心心上电,开开心心的发现 怎么还是0.6A?瞬间不开心了,

当然,翻车是兵家常事,于是淡定的排除 U 内存 是不是有没焊好,或者内存颗粒有没有死掉的,因为镁光的这款颗粒确实容易挂壁,逐一排除之后,发现没有坏掉的和没焊好的,包括掉件也排查了一下,额,此时陷入怀疑人生中,

经过各种方案排查后,发现其中一组装上就不能跑码,只留A组内存,不装B组,可以正常跑码亮机,并且两组内存替换 内存全是好的,打了一下内存数据线,没有异常

此时怀疑是不是U确实没做好?,又做了一遍U,上内存,果不其然,涛声依旧,

这个机原机配置是8G内存,难道只能让客户用4G内存了?不行,我接受不了哈,我觉得客户也接受不了

于是查看内存配置表和16G的该型号 找出来4颗2GB的D9ZFW,装上之后,改动配置电阻,成功亮机,进入BIOS后发现仍旧是4G内存,没有认到8G,此时心里一万只

寻思是不是BIOS的问题呢?遂找到大佬,纳头便拜,大佬赐予武林秘籍一份 遂习之,成功上岸,

,到此邪修之路结束

,8G改8G,优势在我!

网友A:
原来是内存好的,那怎么开不了机,要换其它品牌的内存才行呢

网友B:
bios里内置内存颗粒参数表,没有就不支持。

网友:
低温锡好焊接啊

网友:
改好的bios来一个

网友:
bios里内置内存颗粒参数表,没有就不支持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bios里内置内存颗粒参数表,没有就不支持。

应该是得spd对得上,这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原来是内存好的,那怎么开不了机,要换其它品牌的内存才行呢

理论上是这个u单通道了,只是把单颗1G换成单颗2G了,因为最少也得留8G内存吧

网友C:
楼主改单通道是把Board ID[2:3]改成00吗?然后改SPD把单通道4G信息改8G,颗粒也换成8G?

网友:
能收多少钱?

网友:
这个只认一组内存的原因还是CPU 的问题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改单通道是把Board ID[2:3]改成00吗?然后改SPD把单通道4G信息改8G,颗粒也换成8G?

改成10的是

网友:
你这个是CPU有个内存通道坏了吧

网友:
这思路挺好,结局完美,还不用浪费时间

网友:
路过一看,确实不错

网友:
还是U坏了吧

网友:
耐心也是一流

网友D:
直接拆了一组通道内存不能亮机的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直接拆了一组通道内存不能亮机的吧。

改一下b就得了

网友:
内存干死的

网友(2025-04-11):
那到底bios是 屏蔽了B通道,还是替换spd ?

网友:
能把改完的bios 上传吗? 我也想试试

网友:
有可能一边内存通道坏了

网友:
确实不错,学习一下

网友:
改一下结局完美,还不用浪费时间

网友:
请教下屏蔽A通道是改的ID4和ID5吗?

网友:
还有这么一说 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