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A88XM-E 不跑马维修

楼主(2025-02-28):
收主板看到是老主板了.本来想给客户换一个拆机主板 但是客户说是带机器的电脑 换主板软件可能不能用。那只能拆下来维修了  刚拆下来就发现内存和显卡旁边一个AS358M芯片周围一片腐蚀  镊子一碰电阻和三极管全都掉了 只能想办法找点位图一个一个补  补完还是不行发现有断线  ,最后还是更换AS358M这个芯片后 成功跑马亮机   刚好收藏一个BIOS防止下次要用

华硕A88XM-E REV1.04.bin

网友:
能修好就好。

网友:
路过一看,实属好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