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大佬做过12代cpu 分享下经验

楼主(2025-02-28):
本人修主板也有几年了 换cpu 南桥也在经常换 重置几乎都成功的 最近发现12代标压cpu 长度跟11代低压 或者10代低压长度差不多 但是12代的做上主板 看cpu弯曲比10代和11代低压弯曲大点 检测cpu辅助供电短路的 之前换过11代 10代低压的cpu 都几乎成功 但是12代cpu 目前遇到的是i7 12700H 锡球是0.45 做了两遍都不行 也在找问题 发现12代的CPU标压 弯曲幅度偏大 边缘焊点锡球间距有点小 是0.45球大了点吗 目前还没有试过0.4球  有没有做12代标压CPU的大佬分享下

网友:
12代确实是弯的,四周垫纸

网友:
弯了,说明PCB上下两面温差大,控制在5度左右为好。

网友:
就是弯曲度过大造成的,解决温差即可

网友:
两温区的BGA会好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