航嘉300W 冷静王故障维修 求教

楼主(2025-02-28):
各位大佬小弟才学习自己动手维修电源无老师指导 有不少问题想请教 电源有5V待机电压和5V启动电压  但是短接黑绿线不启动
测量J13009的管子有字的这面红笔接第一脚 黑笔接第二脚有数值200多 黑笔接第3脚 无数值
但是 反转 红笔接中间引脚 黑笔分别接左右1 3脚都有556的数值 。
看学习视频里面管子都是1脚接红笔 2 3脚都接的黑笔 这样测如果是npn 这管子就坏了
但是 测量红笔接2脚 黑笔接1 3脚都有数值又符合PNP型 才学这个原理还太搞懂 请教下大师们这管子到底是坏了还是没坏呢

网友A:
J13009的管子是NPN管子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测量J13009的管子有字的这面红笔接第一脚 黑笔接第二脚有数值200多 黑笔接第3脚 无数值
以上测量结果说明管子坏了

网友:
不开机不一定是管子坏了。很多方面的原因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测量J13009的管子有字的这面红笔接第一脚 黑笔接第二脚有数值200多 黑笔接第3脚 无数值
以上测量结果说明 ...

感谢老哥的指导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J13009的管子是NPN管子。。。。。。。

谢谢老哥 指导

网友:
路过一看,实属好贴。

网友:
13009是NPN管,红笔接3脚,黑笔接1、2脚,阻值都为500左右的,就是好管

网友:
13009是NPN管,管脚是bce,明显损坏了

网友:
0的应该是坏了

网友(2025-04-10):
今天修到一个航嘉GS905猛禽800W电源,故障:短接绿线风扇转一秒就停了,十次有八次这样有二次可以正常工作,,很明显不能启动PWM输出驱动三极管功率不足引起,拆机查CM6800TX第11脚PWM输出驱动上下管发现下管Q6 8550三极管HEF值 142偏低管子不良了,找到一个2N5401  HEF值384代换上去,,,短接绿线风扇转正常输出电压正常工作正常PWM输出率非常好,试机24小时故障修复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