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A-F251P 进水维修日志

楼主(2025-03-01):
LA-F251P 进水按开机只有0.001左右的跳变,拆机检测发现进水痕迹,3V待机芯片及周围电路腐蚀,内存供电芯片及周围腐蚀,清理完腐蚀之后按开机故障依旧,测量发现3V待机芯片附近PR106腐蚀变质4.7欧姆变大至2M,更换后成功电至0.53,测量PLTRST,南桥读取了BIOS,但是在南桥通过smbus总线读取内存码片时没有抓取到波形,测量发现QC2工作正常有输入有输出拆掉也无断脚,最后发现是SMBDATA到内存槽断线,飞线连接后正常开机

网友A:
这主板的ec是不是没有程序的,直接从bios读取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主板的ec是不是没有程序的,直接从bios读取

这个没研究

网友:
谢谢分享经验,小白学习了。

网友:
怎发现的,测bios 几脚?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

网友:
遇到可以借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