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联想ThinkCentre-M715q小主机主板AMD

楼主(2025-03-01):
主板上靠近CMOS电池的一个存储芯片华邦25q80dvsig,它里面存储的是什么?不是bios,也不是EC,我用编程器想把它读出来,编程器不支持这种芯片,试了几次后可能把里面的程序搞坏了,不触发了,哪位师傅有这种主板的能否用编程器读出来发给我一下,这种AMD无桥的主板上电时序不清楚了,这种主板正常时待机电流35mA,那个25q80dv的芯片程序损坏后,待机电流只有2mA,先谢谢了。

网友:
我没有拆下芯片读取,用夹子在主板上读取的,可能受电路影响没有识别到芯片,这种无南桥主板的cpu应该是参与待机,不同系列的cpu待机电流可能不一样,我用的是A6-9500E

网友:
你如果动过这个BIOS之后不触发了,那说明这个就是IO的BIOS。你的编程器是809F吗

网友A:
看了下图纸,这个XU2就是IO的BIOS。你还是买一个一摸一样的主板,把IO的BIOS读取出来再刷到你坏的主板上就可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了下图纸,这个XU2就是IO的BIOS。你还是买一个一摸一样的主板,把IO的BIOS读取出来再刷到你坏的主板上就可以了

非常感谢,EC芯片旁边还有一个25L80芯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了下图纸,这个XU2就是IO的BIOS。你还是买一个一摸一样的主板,把IO的BIOS读取出来再刷到你坏的主板上就可以了

这个电路图能否发我一份

网友:
支付20元费用,可微信支付

网友B:
没办法,买了块一样的板子修复好了,把这个EC传上去,给有需要的朋友,这个EC的版本可能比我上一个板子的高了,上次的那个版本我没有记下来,能用就行。CPU是不参与待机的,EC代替了南桥的部分功能,RTC,CMOS参数保存在EC里了。

IT8738E

网友B:
引用 网友B:

没办法,买了块一样的板子修复好了,把这个EC传上去,给有需要的朋友,这个EC的版本可能比我上一个板子的高了,上次的那个版本我没有记下来,能用就行。CPU是不参与待机的,EC代替了南桥的部分功能,RTC,CMOS参数保存在EC里了。

RTC时钟是存在EC中的,CMOS参数是存在CPU中的,但也有一个32.768晶振直通CPU,不清楚它做什么用的,这块主板上有两个32.768晶振,另一个直通EC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RTC时钟是存在EC中的,CMOS参数是存在CPU中的,但也有一个32.768晶振直通CPU,不清楚它做什么用的,这块主板上有两个32.768晶振,另一个直通EC

在UEFI BIOS中可能不能叫CMOS参数了,叫BIOS设置参数,它是存储在BIOS芯片中NvRAM一个区域中的,以前的老BIOS设置参数是存在南桥CMOS中的,去掉电池后时间和设置参数都清空了,UEFI BIOS去掉电池,只能清空时间,参数设置可能要加电跳线才能清空,UEFI BIOS设置参数是不是也有存储在其它地方的

网友:
关于BIOS设置参数存放位置还有个疑问,如果说是存在BIOS中的NVRAM中,那么举一个例子,有一个掉电开机、关机、上一个状态的参数,有些主板bios待机时是不加电的,就象这块主板,按下开关触发后,EC发出信号后,bios才加电,那bios加电之前是如何识别到这个参数的呢?没有加电能读取bios吗?哪位师傅能解释一下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