热风枪换CPU座子

楼主(2025-03-01):
    没有一片失败这是连续第五片成功的发帖纪念一下,故障是座子损坏开机卡内存不亮机,没有BGA设备,底部用改造供电的电饼档预热底部支起来保留20CM样子的空隙并且用金属网罩垫好确保放平,看功率插座功率调到700W摸板子烫手就行温度感觉100多度样子,然后上风抢+BGA枪头风力最大,上焊油风枪温度先100°2分钟然后150度2分钟,最后200度再过几分钟座子漂浮起来了可以取下,清理拖平焊盘新座子对好抹上焊油,再按照上述温度重新来一遍,数分钟后镊子轻轻推一下座子会自动归位,完成收工,清理焊油后正常点亮,板子没有变色不发黄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分界线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开始座子,热风枪+BGA枪头组合

工作台全貌
座子针脚坏掉了

上焊油开始加热

取下座子

清理好焊盘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分界线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开始装新座子

对准好座子

开始加热

清理焊油完成

焊点检查,焊点饱满均匀

装好座子和扣具

4个内存槽全好,完美亮机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完结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网友:
存草稿后面空了还要编辑一下怎么上传审核了?

网友A:
果然是没有困难也要制造困难迎难而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果然是没有困难也要制造困难迎难而上

不算制造困难吧二十多分钟就换好了,只是方法适当而已

网友B:
20cm?  20mm吧

网友:
以前换过座子没有成功过,现在这样的直接换主板啦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20cm?  20mm吧

对的打错了

网友C:
楼主是神人,动手能力很强,只不过换座子可以长时间热风枪加热,要是换南桥长时间加热可能芯片已经损坏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是神人,动手能力很强,只不过换座子可以长时间热风枪加热,要是换南桥长时间加热可能芯片已经损坏了。

这套工具也换过南桥无一失败都成功了,你说过的对,操作时下边加热台功率要调低调到450W风枪190℃要低一点风力不变,两三分钟芯片就漂浮起来自动归位,就可以停止加热了

网友:
可以可以 手艺人啊

网友D:
建议本地废品站收一套二手的BGA返修台改造

网友E:
你让我这有bga的无地自容啊,换了7张全失败了。主板变形啊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你让我这有bga的无地自容啊,换了7张全失败了。主板变形啊

是不是温度曲线不对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建议本地废品站收一套二手的BGA返修台改造

正有此打算

网友G:
我套个15mm*15mm的头温度和不套相差20-30度,你这么小的风枪套这么大的头真的没问题吗

网友F:
引用 网友G:
我套个15mm*15mm的头温度和不套相差20-30度,你这么小的风枪套这么大的头真的没问题吗

这个枪头是45X45的最大号了,实战5片全部成功了,预热到位就没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个枪头是45X45的最大号了,实战5片全部成功了,预热到位就没问题

风口有点小为了让出风温度均匀,在枪头中间贴了一张锡箔纸但不能剪太大了让风尽量往四周吹,这样就没问题了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是不是温度曲线不对

曲线对的,上280下290,高了座子会糊,低了不化锡

网友:
这样也行。  配件改装。厉害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曲线对的,上280下290,高了座子会糊,低了不化锡

以前用BGA焊台的时候最高上255下240拆的时候焊油多抹一些装的时候抹底下一层就可以了,还没用这么高的温度试过

网友:
热风岂不到处跑

网友:
枪头固定好尽量靠近座子保留几个毫米间隙就行

热风跑出来是不可避免尽量把热量留在枪头内,所以风枪温度不能太高,底下有预热辅助风枪200℃就可以了

网友:
这个真厉害,不敢试,怕弄坏了。

网友H:
正好需要 。
风枪用什么固定的?

网友:
太强了,我用BGA台成功率也不是很高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正好需要 。
风枪用什么固定的?

我用万向手机支架吊起来的不晃就行啦

网友:
楼主技术精湛

网友:
高手在民间

网友I:
主板不变形也是不可思议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主板不变形也是不可思议了。

温度控制好就没事

网友:
路过一看,确实不错

网友:
不错,我用BGA都没干好。

网友E:
你说你预热一百度,风枪200度就化锡了,我bga280都不一定化得开,买bga前你这个方法我用过,风枪底于300度拆不下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你说你预热一百度,风枪200度就化锡了,我bga280都不一定化得开,买bga前你这个方法我用过,风枪底于300度拆不下来

是不是底部预热没做好,预热很重要,温度不能太高也不能低,高了板子变色变形低了不化锡,预热台是改造过供电的电饼铛

网友:
六啊,电烤盘加热风枪干CPU座子

网友:
也想搞一个试试

网友:
只要思想不滑坡  办法总比困难多

网友:
高手在民间,楼主是真厉害,我也试一下

网友:
这种装备都可以 手工厉害

网友:
老板也太厉害了吧

网友:
办法总比困难多!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

网友:
200度能化锡么?我吹个MOS管380度都难吹下来,难以想像,这罩子这么管用

网友:
果断收藏一下,下次拿板子按图索骥练练手

网友:
我的土炮 是下面光波炉 上面 快客857

网友:
这个厉害了,土炮干大事

网友:
666 动手能力不是一般的强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你让我这有bga的无地自容啊,换了7张全失败了。主板变形啊

   把无铅座子  换成有铅的   保你成功

网友:
太强了     土炮换CPU座子   膜拜中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牛逼 为啥不买BGA

网友:
艺高人胆大,艺短人心慌,大力出奇迹

网友:
以前用,后来换地方很少用就出掉了

网友:
动手能力不是一般的强啊,见过风枪换南桥,真没见过风枪换座子!

网友:
以前我师傅就自己做了一个是恒温风枪做的。很好用;

网友:
牛人,高手在民间

网友:
只支持WD的盘

网友:
佩服这样的手艺人。

网友:
牛逼啊,手艺人,佩服的五体投地

网友J:
这个还需要植锡吗?

网友K:
这个也太猛了吧,作为新手的我,除了膜拜就是膜拜,顺便想问一下如果有焊台的话,换CPU座前后分别要加热多少度,多长时间

网友K:
现在PCIE插槽也都是在一面,是不是也得热风枪暴力吹?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这个还需要植锡吗?

换座子不用置锡,新座子打好锡球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这个也太猛了吧,作为新手的我,除了膜拜就是膜拜,顺便想问一下如果有焊台的话,换CPU座前后分别要加热多少度,多长时间

两三分钟吧,有温度曲线的,最高上255下240以前用BGA焊台,普通焊台是阶梯式分段加热,高级焊台是连续曲线变温加热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现在PCIE插槽也都是在一面,是不是也得热风枪暴力吹?

PCIE插槽也换过,先把插槽用钳子夹烂露出插针,然后上预热台上风枪300℃吹,化锡后镊子一根根夹出来就行,这种方法比较麻烦很累,有锡炉就很快一下子就搞定了

网友:
厉害,我用BGA都没有成功过

网友:
楼主NB,这么个土炮也能做U座

网友:
牛叉,bga设备太贵,最近也想淘一个呢

网友:
高手啊 这个也换,你太牛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