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迅维CF360T返修台焊,取工业主板不动的问题

楼主(2025-03-01):
迅维CF-360T返修台,是我从论坛里收来的,10年前我曾经买的新的CF-280T,后来去公司上班了,那时偶尔修修笔记本电脑,那台视如宝贝的CF-280T就转让掉了,结果,现在在公司从事工业设备的维修后,自己也开辟了工业电路板接生意做,虽然公司有卓茂RF-4830返修台,但是自己接的生意有时在家也需要焊,取芯片,所以从论坛收了台CF-360T返修台,回来后自己重新喷了漆,看上去漂亮,顺眼。

那么问题来了,CF-360T焊接工业电路板(6层板),上、下温都已经达300度了,芯片确是稳丝不动,完全就取不下来,之前我也说过,在公司里卓茂BGA返修台上,245度就能轻松取,焊了。根据卓茂的风嘴,我已特意把风嘴中间那个挡风的打了几个小洞,实际效果不是太大,后和迅维苏工讨论后,觉得可以换成云母发热芯试下,因为CF-360T出厂时是用的陶瓷式发热芯,虽然很稳定,但是出热量相对来说就小多了,昨天采购了云母发热芯到货了(上温800W,下温1200W(但是实测下温只有1000W)),换上后,用同样的工业电路板(6层板)试了下,上温255度,下温270度很快就能取下来了。

但是换完发热芯以后,我才发现个问题,就是下出风口的风嘴距离主板有些远,大概有25公分左右。后来我把它调上来,调到距主板大概10公分不到样子的。

所以关于CF360T返修台不能取,焊工业电路板的问题,可以先看下下出风口是否距离主板底部太远,如果太远可以先试着调上来。其次,如果还是没有改善,或者300度了芯片还不能熔化取下来的话,那就把发热芯换成云母发热芯就能解决。

其实我特中间迅维的BGA的,所以CF-360T能继续工作了,这台BGA二手的还是值得入手的。

今天是2025年3月6日,今天又维修到一块以前的工业电路板(6层板的),也是桥芯片需要焊,取。没换发热芯之前是上,下温都靠近300度了,桥芯片推也推不动。今天又修到同样的工业板了,也是需要换桥,换了发热芯片后,我参数里设置了上温最高明250度,下温最高是270度(最后一段线),但是在上温245度的时候(下温是260度),我去推了推芯片,明显有回弹的现象了,说明已经完全熔化了,但是我想想还是保险些让他250度跑完了。测量后,芯片已经完全熔化贴合了。

可见换了发热芯后效果还是挺明显的。至于 txj说是主板的问题那可能也是个别的现象吧,我这个反正是更换发热芯片后温度已经和卓茂R4830一样的能焊,取,同样的工业电路板了。
这效果我感觉是杠杠滴了,迅维的BGA说实话挺有感情的,第一台买的新的也是迅维CF280T的。
这个贴子给同样的迅维CF360T返修台问题的参考下吧。当然txj的那个方法大家也可以去参考下。

补充内容 (2025-3-10 13:12):
用更换后的发热芯,迅维CF360T更换了桥是一次性成功。完美点亮了。这板在没换发热芯以前是300度也干不动的。至于曲线出现不稳定波动频繁的现象,这个我没换发热芯前曲线是挺稳定的。此曲线是更换了发热芯之后出现.。

网友A:
不关发热芯的事,更无关风嘴。
以前 xiao shi 360c 用的好好的,听同忽悠换成了CF-360T,出现同样的问题,困扰了我很久,取个CPU座子上下都必须280  290度,普通显卡下280,上265才动,烧了不少芯片。
曾在本坛求助无果,后来自己拆散研究好了,电路板的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关发热芯的事,更无关风嘴。
以前 xiao shi 360c 用的好好的,听同忽悠换成了CF-360T,出现同样的问题, ...

大师可以发个教程,哪电路板哪里的问题啊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不关发热芯的事,更无关风嘴。
以前 xiao shi 360c 用的好好的,听同忽悠换成了CF-360T,出现同样的问题, ...

我前天换了发热芯后试着用原来六层工业板取,焊了,之前是上温290度了动都不动一下,换了发热芯后但确实是上温255度就能取下来了?至于你说的电路板问题?感觉不太可能啊?发热丝都是通过继电器来控制220V供电的啊?

txj

网友C:
可能修的少  拆Y7000 R7000 360T 还可以!要是改造 爬把机器搞死!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可能修的少  拆Y7000 R7000 360T 还可以!要是改造 爬把机器搞死!

拯救者黑胶 迅维360t 你用多少度拆下来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拯救者黑胶 迅维360t 你用多少度拆下来

看地域 你之前调试的温度  我最后上面255 下面275 第一次到温度结束 让冷却快一点  再上BGA走一遍  完美拆下来!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看地域 你之前调试的温度  我最后上面255 下面275 第一次到温度结束 让冷却快一点  再上BGA走一遍  完美 ...

感觉这种厚板子拆的挺费劲的,滴洗板水 或者酒精冷却吗 , 这是直接保持时间长点,拆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感觉这种厚板子拆的挺费劲的,滴洗板水 或者酒精冷却吗 , 这是直接保持时间长点,拆好

冬天拿下来  西北风5分钟正好!

网友:
请教,公司那台卓茂4830应该没有改装过吧?听你表述感觉4830比360好。。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我前天换了发热芯后试着用原来六层工业板取,焊了,之前是上温290度了动都不动一下,换了发热芯后但确实 ...

    有图为证,上下温各290度,红外180度才拆下来的CPU座子,这种温度主板都不见变色。

  下面这块报废板是用下温280度,上温275度干的好事。

   现在好用了,拆这种座子只须上温275,下温265,就是搞控制电路板好的,但我不想说。

网友(点评):
不用这个牌子的BGA,对我没有影响哈哈

网友E:
不如一步到位直接卓茂5860

网友:
我觉得还是你们时间设置和温度校正问题,我迅维360,上温245  下温260轻松拆下联想黑胶!自己买了根热电偶,加个从公司淘汰的测温仪!取芯片时把探头塞进芯片下面,温度到了240过十几秒后就撬!根据芯片下面温度来设置曲线!如第一段设置100度,让bga工作,如果芯片下面达到100左右时间为100秒,我就设置第一段时间为105秒!其实真正的是看最后一段,

网友:
也可以用迅维bga自带的那个热电偶插座,但探头还是要换成可以插入芯片下面的那种薄片的k型,贴片,-40到480那种,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不关发热芯的事,更无关风嘴。
以前 xiao shi 360c 用的好好的,听同忽悠换成了CF-360T,出现同样的问题,困扰了我很久,取个CPU座子上下都必须280  290度,普通显卡下280,上265才动,烧了不少芯片。
曾在本坛求助无果,后来自己拆散研究好了,电路板的问题。

怎么搞的,我就发现有你说的这个情况,是这个2200收的。拆芯片太费力了,拆1060芯片上260下280才干得动。6600硬是开到350才搞下来

txj

网友:
我搜了一下有人说是360t温度不准

网友F:
引用 网友B:
我前天换了发热芯后试着用原来六层工业板取,焊了,之前是上温290度了动都不动一下,换了发热芯后但确实是上温255度就能取下来了?至于你说的电路板问题?感觉不太可能啊?发热丝都是通过继电器来控制220V供电的啊?

那么上下发热芯可以换一样的吗?好换不,没拆过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    有图为证,上下温各290度,红外180度才拆下来的CPU座子,这种温度主板都不见变色。

  下面这块报废板是用下温280度,上温275度干的好事。

   现在好用了,拆这种座子只须上温275,下温265,就是搞控制电路板好的,但我不想说。

是说麻,我干废了7张b450,亏死了,座子是拆下来了,板子变形严重

txj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怎么搞的,我就发现有你说的这个情况,是这个2200收的。拆芯片太费力了,拆1060芯片上260下280才干得动。 ...

     一个普通无铅桥,28*28风嘴,下温280,上温235,低一点芯片都不会动,闹心都很,还好后来自己修好了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F:
是说麻,我干废了7张b450,亏死了,座子是拆下来了,板子变形严重

    这是我自己修过机子以后的常用曲线,有铅跑四段,无铅跑五段,也还算给力。

网友B:
改天我来找块台板拆个CPU座子看看,之前拆不动工业电路板,我就拿块笔记本主板拆桥试的,那个是没问题,大概上温275度可以取下来的还是灌胶的。但是工业电路板就是稳丝不动。
看txj取了座子,到时我找块板来拆拆,看看我换了发热丝后需要多少度能取下,对比参考下。

txj

网友B:
引用 网友F:
那么上下发热芯可以换一样的吗?好换不,没拆过

好换的,就上面和底部拆开就能换

网友G:
这个应该与主板厚度 有关系 之前用861风枪吹显卡的8pin 接口 温度开到500都吹不动。最后用钳子把座子剪断 一根一根拔下来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这个应该与主板厚度 有关系 之前用861风枪吹显卡的8pin 接口 温度开到500都吹不动。最后用钳子把座子剪断 一根一根拔下来的

搞拯救者那些板子温度就要高一点 板子厚 散热快

网友(点评):
散热快,应该提高预热温度。

网友:
你要用测温器测下板子多少温度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改天我来找块台板拆个CPU座子看看,之前拆不动工业电路板,我就拿块笔记本主板拆桥试的,那个是没问题,大 ...

如果真是你换的发热芯的问题,那么,同批次采用同样发热芯的机子都应该有同样的问题,但是却不是。

网友:
   上一个关于“迅维CF-360T返修台焊不下芯片的问题 ”的帖子我就想说真相了,但赶脚事不关己。
  这次再搞个换发热芯,虽然钱不多,刷个EC就来了,可是,现如今这行业,能省一点还是省一点吧。

  原机就有两个不带网的风嘴,完全可以测试啊,何必打孔呢?

网友H:
我也用的迅维360t,普通的板干南桥没啥问题,后来遇到换cpu座子或者干拯救者黑胶cpu和显卡根本撬不动,研究发现是板子太厚散热太快了,就跟修显卡下面要放加热台,不然芯片都吹不动,所以我把发热砖温度调到240°,其他和迅维官方给的温度一样就可以轻松干黑胶和座子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我也用的迅维360t,普通的板干南桥没啥问题,后来遇到换cpu座子或者干拯救者黑胶cpu和显卡根本撬不动,研究发现是板子太厚散热太快了,就跟修显卡下面要放加热台,不然芯片都吹不动,所以我把发热砖温度调到240°,其他和迅维官方给的温度一样就可以轻松干黑胶和座子了

你换座子的曲线发来看看,am4的,我上290下300才能干下来

网友:
看了楼主昨天添加的温度曲线图,上温曲线大幅度震荡,足以证明,故障就在控制板。这种忽高忽低极其不稳的温度,是很容易烧芯片的。

网友:
本来不想发言的以为随着时间的流逝,现在这样的问题不值一提大家都会了,我说说自己的看法,首先无论是厂家还是什么大佬推荐的温度曲线只能参考,2.  要参考环境温度和环境空间的大小调整温度曲线参数,至于你们提到的这个型号的返修台我没有用过,你们提到的取芯片困难 锡不化我认为首先要提高预热的加热砖的温度,也就是所谓的红外温度和加热时间,上下热风升温曲线每一段温度保持时间适当延长,这样去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我也用的迅维360t,普通的板干南桥没啥问题,后来遇到换cpu座子或者干拯救者黑胶cpu和显卡根本撬不动,研究 ...

英雄所见略同,首先要提升板子整体温度,所以要考虑底部加热砖的温度,其次参考环境温度 调整上下热风温度曲线参数

网友I:
引用 网友B:
好换的,就上面和底部拆开就能换

看你发的曲线图 上下温度曲线 忽上忽下 不知道是不是你换的云母发热芯导致的呢? 之前没换曲线会不会正常一些?

网友J:
引用 网友E:
不如一步到位直接卓茂5860

你有用过5860做过12代(SRLD1)低压CPU吗?中间会不会变形拱起来没焊下去

网友:
兄台 更换和更改位置的时候忘记拍照片了  给其它360T的用户以经验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看你发的曲线图 上下温度曲线 忽上忽下 不知道是不是你换的云母发热芯导致的呢? 之前没换曲线会不会正常 ...

没换之前用的原厂陶瓷的发热芯挺稳定的曲线,这个当时还和厂家苏工联系过,出现的这个不稳定曲线是更换之后有的,具体等有时间我再查查,但是我用测温线测量过,温度还是稳定,匹配的。等有时间了我再查查是啥问题引起的不稳定。目前干六层板是很明显得到了改善了。同样的工业板在之前300度都不动的。

网友K:
引用 网友H:
我也用的迅维360t,普通的板干南桥没啥问题,后来遇到换cpu座子或者干拯救者黑胶cpu和显卡根本撬不动,研究 ...

我也是360T  干1080核心要上300  下305  才融化  干R7000 要 上280才能拆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我也是360T  干1080核心要上300  下305  才融化  干R7000 要 上280才能拆

这温度芯片应该挂了,我拆1060,270拆下核心就挂了

网友:
我的机器是迅维CF360,上下发热芯原来是800W云母的,我已经自己更换成1500W的了,用起来好多了,不要迷信这个牌子那个牌子,就一个加热设备而已,自己改造就行,只要小于固态继电器的功率就行。大家不要讨论啥温度,离开了自己的机器,讨论温度没有实在意义。

网友:
好经验,不错,收下

网友:
下部发热芯怎么拆的?

网友L:
引用 网友A:
不关发热芯的事,更无关风嘴。
以前 xiao shi 360c 用的好好的,听同忽悠换成了CF-360T,出现同样的问题, ...

主板哪里的问题啊?

网友:
大佬 能不能让我看一下pid呢?我的设定跑掉了
目前跑曲线 发热砖怪怪 屏幕显示才56度 用测温线去量已经快300度 好几次把板子弄鼓包了

网友M:
迅维360 是先拆操作面板,从下部拆下加热桶,抽出发热芯,更换成1500W的,上部更换方法也一样,先拆上部加热桶,由上到下依次是风扇---带云母800W的加热芯的加热桶----传感器固定架磁铁吸盘----上风嘴 。就是有一点需要注意,更换完成后,需要重新调试机器上面的加热传感器的位置,重新调试加热曲线。

网友:
屏幕显示和实际温度不对应,就是传感器探头位置不对了,跟PID没有关系。固定探头用耐热的704硅胶就行

网友(点评):
没错,就是探头的温度采集问题

网友:
我调试好的机器,拆国产CPU龙芯3号(上面粘着金属散热板)和外星人显卡 CPU完全没有压力,别的芯片没有实验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你有用过5860做过12代(SRLD1)低压CPU吗?中间会不会变形拱起来没焊下去

或多或少都会有些变形,太薄了,曲线多设几段,升温缓一些,上面中间压个硬币,会好很多

网友:
我的360T也有同样问题

网友N:
引用 网友A:
这是我自己修过机子以后的常用曲线,有铅跑四段,无铅跑五段,也还算给力。

这个曲线取黑胶咋样

txj

网友A:
引用 网友N:
这个曲线取黑胶咋样

黑胶最后一段下温加10度,上温加5度。目前还没掉过有用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黑胶最后一段下温加10度,上温加5度。目前还没掉过有用点。

好的,我也试试,我迅维360没有触摸屏

网友(2025-03-31):
引用 网友L:
主板哪里的问题啊?

不用搭理他,爱逞能,又怕别人学去了。搞的自己很拧巴~~

txj
充分说明,有些人的脸,在另外的地方被我用鞋底扇的火辣辣。
看见宵小之辈忍不住喷一下而已
txj
闲极无聊,倒是可以干点狗拿耗子的事。
继续藏着掖着就好,我的焊台不是这个型号,对我没有影响。
txj
看来,因得不到答案而难受的不止一两个。

网友(点评):
老干妈漂移火辣辣~~

网友(点评):
说你藏着掖着又爱逞能难道不是么,你也就会意淫打脸了。我说我还踹你下体你疼的缩成一团呢,你信么

网友(点评):
我发贴本意是共享下可能遇到的解决方案,但是目前我上温有点漂,但是实测温度差不上下,而且现在取六、八层板上的芯片也毫无压力,有效果就行,至于Txj说的主板问题那也有可能,但是故障现象并不能一概而论

网友(2025-05-08):
我那台360也是 要三百多度才能拆下来。看来要换发热芯了 上面换1200W的 下面换800W的吗

网友(2025-06-20):
上下都换成1500W的,好使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迅维360 是先拆操作面板,从下部拆下加热桶,抽出发热芯,更换成1500W的,上部更换方法也一样,先拆上部加 ...

看 都是卖的  800  1200 组合的    看你的说明 上风拆开了,不知道下面好不好拆  ,  工具不全  发热芯也没买,万一要用到   所以还没拆

网友:
请教一下  360t 下面的发热芯  怎么拆 从发热砖这一面拆 还是从底下 拆 上面封嘴简单 拆开能看到发热芯了

网友:
我的机器是360 不带T触摸屏,我的是拆下风嘴时,拆下操作面板,再拆开上风嘴,从上往下拆,把加热部分掏出来。

上下加热都换成1500W的,一步到位。就是要调试下传感器的位置,上传感器不用动,重新改曲线。

网友:
没有这设备,全看 热闹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