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7000P 2022反复掉电重起,没CPU供电,但是电流还要跳变

楼主(2025-03-01):
板号NM-E241,拆机发现CPU供电芯片边上有个UU133芯片烧了,等图纸中,感觉那芯片跟CPU供电有关,CPU核心没电压

网友A:
BIOS是好的,开机快,感谢分享!

q582195880 -5 恶意灌水刷分|广告!
583600096 -5 乱回复有意义内容,如果在一个坏BIOS下面这样回复就是纯纯的害人
m977065479 -2 恶意灌水刷分|广告!
201508405 -2 恶意灌水刷分|广告!
长安长 -5 水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BIOS是好的,开机快,感谢分享!

  兄弟  你是个人才

网友B:
cpu问题 寄过来我帮你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cpu问题 寄过来我帮你修

旁边那个是USB供电的,CPU没坏,谢谢

网友C:
现在加热核心能出CPU供电,但是冷后又没有了,请大家帮我分析下哪些元件会影响出供电

网友:
用示波器测试瞬间每相核心供电都有波,看来是保护了,这下难搞了

网友D:
20%cpu 虚汗,80%cpu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20%cpu 虚汗,80%cpu挂

电压有的时候能正常跑码哦

网友:
手压cpu试试?

网友E:
看看9脚那个电压正常不,特别是那个1m电阻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现在加热核心能出CPU供电,但是冷后又没有了,请大家帮我分析下哪些元件会影响出供电

看看9脚电压正常不,特别是那个1m电阻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看看9脚那个电压正常不,特别是那个1m电阻。

正常的,1.6V

网友F:
cpu供电管 有挂的吧 排除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NM-E241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372193-1-1.html
(出处: 迅维网)

谢谢,图纸找到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cpu供电管 有挂的吧 排除一下

供电管没有问题的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戴尔的3579也是没有CPU主供电,没修好,本来是有供电的.识别不到显卡,我重做CPU后就没有CPU主供电了.一直无解,拆件用了

网友:
检测下电阻。。。

网友(2025-04-08):
usb供电芯片,CPU有可能坏了,多试试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