金泰克 120G 5733开卡 H3DTV4

楼主(2025-03-01):
测试硬盘型号

金泰克120g

海力士颗粒

这个比较好一些,支持很多型号的反而不好用,精简的有时候比较好用

网友:
感谢分享,迅维有你而精彩

网友:
谢谢分享啊,我下载回来测试下

网友:
金泰克120g,使用出现掉盘,

等了很久,才找到量产工具,也试过其他工具,估计是不匹配,量产之后只能使用30g,而且装系统之后使用会卡死,只能不停的重新量产导致不能正常使用,试过做启动U盘,还是会卡死,

找到这个工具量产之后测试使用到100g左右任然正常,测试装系统也是可以正常使用

颗粒自动识别的海力士的,27开头的,5733这个芯片对应的软件比较少,金泰克这个品牌也是颗粒混用重新打标,有了这个软件,基本可以一直使用这个盘,坏了就量产,基本是无限循环使用了

网友(2025-04-13):
为什么我量产后只有1.2MB  而且 总是提示我闪存ID失败 什么原因

网友:
这个是不是对转接卡有要求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