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k5cn6无CPU主供电

楼主(2025-03-01):
如题,其他供电都有,开机电流0.57,断开了BIOS电池也是这样0.57电流,感觉像是南桥问题,因为没有读BIOS的动作电流,如图所示4个电感没有电压,其他供电都正常,换过南桥症状没变,CPU加焊过也咩有用,之前还有2台戴尔3579也是这个症状,一模一样的症状,都是没有CPU主供电,但是3579的2个CPU(8300)我都移植到别的主板上了,功能都正常没有问题,其中一个南桥也移植到别的主板上用,也没有问题,可以确定CPU坏的几率很小,南桥坏几率也很小

网友:
CPU供电芯片换过,那4个pmw芯片也换过了

网友A:
换u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u试试

今天把CPU拆了换到z7mkp5DC的主板已经正常使用,原来的主板开机后0.45安电流,测CPU电压有从0v升到1v多正常出CPU电压,难道是CPU虚焊了?按这个情况,原主板是没有问题的吧,等我买个CPU试试看

网友B:
今天拆了一个CPU上去试试,还是一样没有CPU主供电,电流卡0.58不重启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今天拆了一个CPU上去试试,还是一样没有CPU主供电,电流卡0.58不重启

感觉应该是缺信号,所以无法产生CPU供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感觉应该是缺信号,所以无法产生CPU供电

但是不装CPU可以出这个主供电的,只是从0v开始慢慢上来,不知道怎么查了,pmw芯片供电都正常,这个电流应该是读BIOS的电流了,但是卡住了,BIOS也刷过没有用,

网友D:
cpu供电  2979a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cpu供电  2979a?

是2949a芯片供电47脚有1.18v电压

网友E:
这个cpu供电芯片应该是带程序的,程序不对也不出供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个cpu供电芯片应该是带程序的,程序不对也不出供电

同样的主板移植过去也一样,没用

网友F:
vccsa之后才出主供电,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vccsa之后才出主供电,

是核显吗?核显供电我没有示波器测不出来,只有核心主供电和核显供电没有,其他供电都有了

网友:
查条件咯   不要老干CPU

网友:
非常好,感谢分享!

网友:
这个机子挺麻烦的。我换过2-3个桥好过。修这本心态可得好

网友:
一言不合就干u

网友:
一眼不合干CPU干南桥。CPU要出供电需要SVID的。没有CPURST导致不出SVID。

网友:
换板得了,有这功夫